G41上他原来的CPU掉电

楼主(2014-06-19):
G41上他原来的CPU掉电,换一个就好,但是这个CPU上到其他板子上可以正常使用。是好的?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看看cpu座子的针有接触不好的吧

网友:
不同的CPU需要的电压不一样,估计要查一下CPU供电点路

网友:
应该不一定正常

网友:
估计主板CPU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查VID组合电压?

网友:
怎 样掉 电?

网友:
这个真怪啊 。,直接给换UUU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