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发出鸣叫声

楼主(2014-06-19):
有一个联想品牌机用的航嘉电源,刚开始是不通电,直接短接,可以通电,拆开一年,发现有两个电容坏了,16V/1000UF ,10V/3300UF,找不到3300的电容,直接用2200UF代换了,通电测试发现可以正常使用了,但出现鸣叫声,一直不停,本人修电脑是小白,希望各位师傅们帮我找一下原因。

网友:
电容代换最好是找容量大的,你这个小了很多,输出文波增大了。

网友:
开关管基极的小电解检查或者换新的试试看(4.7~10uF/50V),再有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也检查一下子呗。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个杂牌电源,故障和楼主相同,有负载的时候哧哧响,更换两个50V/10uF小电容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还有电容坏了,仔细查找电路中的相关电容。

网友:
容量要找比3300大或者相等的,才行

网友:
电容替换只能用大的不能用小的是吧

网友:
换开关管B基极50V的小电容。

网友:
看完拿分走人

网友:
带负载试试,有的电源负载低了会叫。如果带负载还叫,如上面所说重点查开关管基极两个小电容。

网友A: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忙,这几天很忙,一直没有修,今天换了一个50V的小电容,刚开始一直叫,过了几分钟就不叫了,是不是我换的电容位置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忙,这几天很忙,一直没有修,今天换了一个50V的小电容,刚开始一直叫,过了几分钟就不叫 ...

更换图示两个电容

网友:
上次我的电源板 还炸了 刚开始也是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