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键盘串键

楼主(2014-06-19):
这个机器修了好几天了,现在都还没弄好,机器故障是串键,其他都正常,io和bios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遇到过串键的, 换板了。。。。

网友A:
量下键盘接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这也有串键的板,换下来到现在还没修

网友B:
怎么没看到你换键盘呢

网友:
换键盘试试

网友:
之前三星的机器 换屏 后串键了      后    屏幕码片刷下程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键盘接口有没有短路。

其他都正常,就是键盘串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看到你换键盘呢

键盘换过了,都一样

网友:
键盘换过了,结果一样

网友:
继续在线等,求大神们路过给回复下解决的办法

网友:
注意键盘接口电容

网友C:
你先确定一下屏幕换没换过吧  这个型号的如果屏不对  键盘会失灵的

网友:
屏幕不对,键盘也会串啊。又长见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定一下屏幕换没换过吧  这个型号的如果屏不对  键盘会失灵的

外接也是一样的,你说对不对

网友E:
最简单的是先换键盘试试,然后再考虑bios,EC吧。楼主弄好了记得更新帖子哈,大家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是先换键盘试试,然后再考虑bios,EC吧。楼主弄好了记得更新帖子哈,大家好学习下。

亲,这几种我都试过了。结果都是一样,
继续在线求助

网友:
现在只能等楼主修好告诉一声了,因为能想到的地方都想到了

网友F:
三星的你有换过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的你有换过屏吗

外接不插机器原屏都一样,你说换不换屏有必要吗?

网友:
三星还真有这问题

网友:
已经遇到3台了。你换试看

网友:
遇到过  屏坏了  影响键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外接也是一样的,你说对不对

你怎么听不明白呢     你看屏幕是不是原装的     你把屏幕拆开  把条码什么的拍个照片我看看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一台拆机 键盘可以用 然后到了第二天又不行  换键盘 也可以用 用了两天 又不行了

网友F:
lz真纠结哈。。。。。你的搞好了没

网友:
有时候跟屏有关系的。

网友G:
量测一下键盘接口对地阻值是否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听不明白呢     你看屏幕是不是原装的     你把屏幕拆开  把条码什么的拍个照片我看看

屏我换过了,故障一样,而且屏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量测一下键盘接口对地阻值是否都是一样的

一样,这个考虑到了,谢谢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样,, 最后 无奈换班

网友D:
引用 网友F:
lz真纠结哈。。。。。你的搞好了没

没有里,这个三星机器好像是通病吧,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在线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里,这个三星机器好像是通病吧,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在线求助

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   你图片上的屏幕绝对不是三星这个型号用的    这个屏被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屏我换过了,故障一样,而且屏还是好的

这个图片是原机的屏幕吗
?   要是是这个屏那就不对

网友:
恩 路过 看看 这样回帖有下载积分吗?

网友:
我遇见过三星换屏,键盘连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是原机的屏幕吗
?   要是是这个屏那就不对

屏我也换过,但不是三星原装的,外接也不行,故障一样,但外置键盘能用

网友:
你的机子好了没啊

网友:
仔细观察主板 键盘接口到ec 的电路 ,

网友:
有同样的先换个试试没有外接试试呗,反正USB PS/2都是IO的

网友:
三星的机器有换过屏键盘串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