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台4736ZG,求助

楼主(2014-06-19):
一台入水好多天的4736ZG,EC被人动过,待机0.014,开机0.88~0.92左右(几乎不波动,电流拉直线,有时0.88,有时0.92,温度升高慢慢会有所增加),有时数秒后会断电,有时一直保持这电流,长按开机键可以强制关机,
测量各组供电正常,CPU供电0.97V,复位信号正常,暂时只发现EC的风扇控制脚只有0.08V输出,风扇始终不转,EC换过无果,有点晕了。BIOS刷过无果

下面该查哪?
看了一下别人的帖子,我也测量了CPU温控芯片,感觉怪怪的,
2、3脚是CPU温度检测,这两个脚的电压是跳变的,7、8脚有EC来的波形感觉是正常的。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CPU风扇不转??EC输出的风扇控制电压只有0.1V左右,关机消失。

网友A:
进水的地方处理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地方处理好了没?

主要是EC这面受潮,自认为处理得差不多了,显微镜看不出来了。

网友:
进水的多电阻腐蚀 和进水断线  估计你的也有这种可能 慢慢在查查

网友:
EC取下来 ENE的 很多 可以换一个试下

网友B:
换个EC 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EC 试一下了

大哥啊,写了已换过了。

网友:
4736ZG不是NEC吗  先搞了再说 费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用洗板水把进水的部分反复的洗干净,然后放在BGA焊台上烘干,然后看进水部分的线路是否清楚,不清楚得重复洗干净,这样看进水部分才比较清楚,修起来快,我一直是这么做~~~

网友:
小小白飘过。

网友:
PCH桥换到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