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摄像头和硬盘录像机的造购

楼主(2014-06-19):
模拟监控摄像头和硬盘录像机的造购
一、有没有一般录像机和高清录像机的区分的。如果有怎么去区分的。
二、摄像机的选购,
三、如何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的。

网友:
看你有什么需求  摄像的距离

网友:
不是需要,是因为到现场看过,别人的摄像头的确清楚,但是拿回来后,分辨率达不到的。只是硬盘录像机不同的。

网友(2014-07-19):
还是考虑数字的吧

网友(2014-10-14):
数字的吧,130w的上一个,再怎么样也比较模拟的清

网友(2015-04-12):
还有种可能, 人家用的是监视器,你用的是显示器

网友A:
现在商家在摆设给你看的模拟摄像头都是经过软件提高清晰度的,不是实际效果,如果要清晰好点的,就是数字的摄像头才清晰,以网线传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商家在摆设给你看的模拟摄像头都是经过软件提高清晰度的,不是实际效果,如果要清晰好点的,就是数字的 ...

网线传输距离很有限吧,超过100M可能会没信号,试想高层楼的十几二十几楼到一楼监控室绕了很多玩后都不止10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