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P品牌机上的芯片,是什么芯片?求助~

楼主(2014-06-19):
HP品牌机上的芯片,请问大家这是什么芯片?我各个认为是网卡~到底是不是呢?求助!!上图

这芯片待机烫手........主板不能触发~

是网卡来的。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看线路进网卡接口了。

网友:
有晶振,如果旁边那是网卡口,那肯定是网卡

网友:
是网卡来的。。  原装机的网卡比较喜欢用BGA网卡的。。

网友:
是博通的网卡

网友:
肯定是网卡芯片啥!!!

网友:
我也觉得是网卡

网友A:
这是BGA的叫人怎么测脚位啊........

网友:
网卡网卡

网友:
边上的晶振要是27M的就是网卡芯片了。

网友:
谁有这芯片的引脚定义啊~发个给小弟啊!谢谢了!待机发烫是不是要把它吹下?我估计遭雷劈了...

网友(点评):
拆下来吧。。雷劈的机会很大。。

网友:
应该是网卡,旁边还有rom,雷击坏的吧?热就拆了它再说!看看能开机不!

网友:
这个是博通的网卡啊.....

网友:
吹出来故障依旧,没找到此板的相关资料,难搞啊
谁有这IO的资料给小弟上啊~谢谢了

网友:
网卡芯片,估计是3.3VSB短路了,拆了还不行,估计桥了

网友:
接上电源时CPU风扇转一下,待机状态下,复位针脚3..3V,0.几~2.几V在跳,请大师们个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BGA的叫人怎么测脚位啊........

百度去查一下芯片资料

网友:
博通的网卡芯片。。。

网友:
是没错是博通的BGA网卡芯片。

网友:
100%是网卡芯片,待机发烫直接先拆网卡,应该就可以触发了,这种I/O坏的非常少。

网友:
这个是博通的网卡芯片。

网友:
博通的网卡,还不错。

网友:
是网卡芯片的,拆了不行桥估计也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