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W1942SY 偶尔白屏,关闭开关再打开即正常,求解!

楼主(2014-06-19):
显示器偶尔会突然一下白屏,是那种慢慢变白的过程!这种情况是排线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追加补充一下,偶尔摇晃一下显示器它也能好~!   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打开是100%能好!

网友(点评):
屏电路的问题,关注我发布的屏电路检修的帖子

网友:
多数是屏幕

网友:
看屏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比较可能

网友:
你可以用通用套料测试一下屏

网友:
感觉是屏线的事

网友:
是负电压不正常!是则面故障!!

网友:
上图、我们共同研究下1~

网友:
这样的事情好像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吧。BOIS?

网友:
驱动板也有可能噢

网友A:
为什么关闭一下显示器再打开就可以了呢?需要补充一下,我偶尔摇晃一下,图像又能好~!

网友:
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可以刷下程序试试。再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关闭一下显示器再打开就可以了呢?需要补充一下,我偶尔摇晃一下,图像又能好~!

把屏线换掉,或看看白屏时屏上还有5V供电吗?从驱动板屏供电MOS管到屏保险连一根线试试呢!

网友:
感觉虚焊的面大,也有可以哪个地方氧化接触不好,不行拆机看看吧

网友:
其实可以试着橡皮泥擦拭一下屏排线再用一黑胶布粘一下

网友:
拆开等白屏的时候测一下,屏线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
是和拔掉屏线背光正常亮一样的白屏吗?如果是先查屏线和屏供电。

网友:
换屏线试试 应该会好

网友:
如果是LG 的屏的话    测测屏吧。。  我这好多LG屏坏的。。

网友:
加焊下 屏上的主芯片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