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线性寻址方式?

楼主(2014-06-19):
最好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也。有大神嘛

网友B:
线性是 连续的,速度快,非线性的,类似于记录LBA地址的指针来完全,是不连续的

网友C:
简单说一下吧
1. chs寻址:就像是在一本书中定位某一个字,需要知道在某一页,某一行,第几个字。
2. LBA寻址(线性寻址):把书中所有的字按顺序都编号,然后按编号来定位某一个字。
不一定准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也。有大神嘛

以为你会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一下吧
1. chs寻址:就像是在一本书中定位某一个字,需要知道在某一页,某一行,第几个字。
2. LBA ...

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是 连续的,速度快,非线性的,类似于记录LBA地址的指针来完全,是不连续的

比较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