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V460 独显的主板上电掉电,重复这样,烧坏好多芯片

楼主(2014-06-19):
今天接一台联想B460 独显的机器,

插上可调电源短路,果断拆机,初步量了一下主板电源插头部份开始二极管D15 以烧黑掉,用烧鸡法,烧出PCH U48(ISL62872 供显卡) 、 U55(RT9026内存0。75信号上拉电压) 、U60(ISL62882 CPU核心供电芯片) 、TPS51123(3.3v 5.5v主供电可以用TPS51125代换)、 NPCE781(KBC EC管理芯片)、BQ24745(充电管理芯片) 还有19V接头部份的隔离保护场效应管也是坏的,用户的电源适配器也烧了,心想烧那么严重,直接跟用户果断换板算了,后来用户不接受,这板在TAOBAO里单购要650,唉,还是修吧,先把这些有故障的芯片全部换了。
上图片

       插上可调电源,可以触发了,电流有一小点动,装上CPU 内存,插上电源,电源大幅度上到1A,马上掉电,测量各电感压都正常,然后又上去又掉,重复这样,只要电源不断开,一直都是这样,换了CPU 内存没用,只装CPU不装内存也是一样,南桥晶振换了,没有查到再有哪个地方短路了,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先看看时序,
上图

测得KBC第15脚,S5_ENABLE_KBC(KBC)(KBC指的是从KBC发出的指令),电压为"0V",不正常,这个电压经过R321去TPS51123的,
但是3.3V 5V电压是会出来的,奇怪了,不管它,先把S5_ENABLE_KBC电压修出来起,S5_ENABLE_KBC要出电压的前提条件是EC VCC 工作电压  85脚 ECRST#  93脚AC_IN#  80脚BAT_IN#  94脚cover_sw# ,经测93脚AC_IN# 无电压,AC_IN#是BQ24745 工作正常后13脚丢出个高电平信号,经由Q35转换过来的。经查是之前BQ24745短路,导致D13过载而损坏。

换好后S5_ENABLE_KBC 恢复到3.3V,但故障还是一样,抓狂呀,是不是南桥没有换好,又重新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确定南桥是好的

唉,还是再查查时序吧,一个一个查,查PG信号

下面的时序我是一个一个查的,条件都满足了

现在只有这几个信号没有出来,心想是不是主板时钟没有造成的,就换了一个时钟芯片(U27)晶振X4,无果。

现在没思路了,请求高手指点。到这里已经是凌晨5:30,回家。

补充内容 (2014-6-20 11:01):
加一句,机器是一修,用户已经换了新主板,这板是没什么事,放在手上供大家研究,给大家一些经验,希望以后对大家修这板子有帮助,大家给些好的意见,我把它修好来,再说一下,换上去的芯片都是好的,确定所有芯....

补充内容 (2014-6-20 11:01):
片焊接良好的。

网友:
是很难搞啊!

网友:
操,不容易啊楼主,五点半了,老三对此机此板此故障说说楼主,建议放弃吧,这样的板子你修下来芯片成本都要一百左右了吧,时间,手工呢,如果没有修好,那些芯片又贴上去,取下来也可以,最后是否会被损坏了也不知道。最终修复你所花的时间是多久了,还有保修啊。这样的板子是个无底洞,本人一般不修这样的板子,直接换主板,留下板子当料板,客户不换直接叫他拿走完事。

网友:
对了,楼主的精神是可佳的。支持楼主

网友:
烧的太历害,太难修了

网友:
小小白飘过。

网友:
佩服啊板子那样了还修。

网友:
个人感觉修这种机子的收货还是蛮大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同行下重手了,别修了,最后只能修个泪流满面

网友:
这是在挑战自己啊!

网友:
现在  修个板,也很便宜了,直接叫客户看看多么的严重,只能换板了,看客户的意思来修了,现在修东西不易了

网友:
修板修一宿啊,累不累啊是自己的店吧?不过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是佩服。

网友:
修这么多。。。修起来的要成本太高了。。

网友:
楼主若是赚钱就别修了,是挑战能力,就试试吧。换吧,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的就不用修了。。浪费人力物力。 直接换

网友:
烧那么多还修?楼主真行,就算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何必呢!

网友:
不管能不能修好。。楼主精神可加。。

网友:
和我有一拼啊.经常维修到天亮,

网友:
图片去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