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维修板号K43SV REV3.0

楼主(2014-06-19):
机子的型号我没看,就看了板号!机子的故障为多次开机基本上都能开机偶尔会有一次开不了机电流只上到1.2左右吧没有跳变也没有掉电。进Win7系统的时候有时侯刚出现那个鼠标的箭头屏就黑了然后重启屏还是亮的,这些都是很少出现的,基本上就是20次左右才出现一次吧。进系统之后看电影有时候也会不定时的黑屏不掉电2秒之后直接重启,看视频差不多几十分钟才会黑屏有时候1个多小时才黑屏!维修思路首先我是按照不跳变来维修的个人感觉可能CPU供电部分有问题直接加了2个330的电容上去故障还是一样,加电容不行又想了好久那个黑屏会不会是显卡供电有问题?直接从显卡供电的电容里面飞一根线出来连在万用表红表笔上面黑表笔直接插着螺丝孔然后装上硬盘开机测显卡供电是否稳定,测试过程中显卡供电很稳定0.839V到0.840V只有0.001V的电压误差(我的是四位表)黑屏的时候电压直接跳到1.12和开机的时候那个显卡的电压一样的,不在怀疑显卡。接着再从CPU电容飞了个线按照上面的方法测试CPU跳变最大有0.07v的误差。这个电压误差当时也不知道是否正常,于是吧CPU旁边的330的电容全部拆了有5、6个吧,一个一个的测量发现有两个电容稍微有点不正常直接换掉,剩下的直接在装回去然后找了几个220的电容装上,预留的那几个装电容的位置也都装了几个220的上去(330的拆挖不了找不到了)。然后装上硬盘开机看视频这次的CPU电压跳变0.67~0.86之间跳,电压跳变相差0.2v左右。看了4个多小时视频没有黑屏维修到此结束!本机的bios顺便也上传上来方便大家下载没有看笔记本型号大家直接对着板子看啊!

K43SV REV3.0.rar

网友A:
楼主,说实在的,这种现象跟电容关系不大,应该是BIOS问题。还有搞维修,你这样测量太过于细腻了,效率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实在的,这种现象跟电容关系不大,应该是BIOS问题。还有搞维修,你这样测量太过于细腻了,效率不高 ...

bios问题我见过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的。进系统之后看视频黑屏与bios关系不大啊!

网友:
支持楼主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我见过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的。进系统之后看视频黑屏与bios关系不大啊!

华硕BIOS最爱搞鬼,显卡很少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BIOS最爱搞鬼,显卡很少有问题

我表示在这个机子上碰到过好多次显卡有一个角老是空焊的了。。。

网友(2016-03-13):
BIOS与系统有关,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