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4-06-19):
电池充不进去电是什么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电池是好的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拆开check,才知道故障所在

网友:
如果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他也是猜测而已。具体要打开检查一下才知道故障。

网友:
分控制部分 和充电部分。

网友:
适配器这电压正常否

网友:
充不进电有很多种情况,既然电池是好的那么应该和我前段时间修的一台机器一样,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充电电路仔细分析下,图纸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