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的电容可以随便替换吗?

楼主(2014-06-19):
有的电容是滤波,有的是耦合,体积差不多可以随便替换吗

网友:
体积差不多,耐压容量最好一样的!代换的话大容量可以代换小的!耐压高的代换耐压低的!

网友:
耦合的 相差不能太大。

网友:
关键是贴片的小电容上没有任何标记,对于像我这样的绝对菜鸟来说实在是摸不着头脑呢

网友:
贴片小电容可以用一颗同样大小的来代换一下试试(一般情况是可以的),大的电容上面能看见字的就要区分耐压、容量了。如果要代换的话必须大于原来电容的电压和容量才行

网友:
耐压值不低于原来的,贴片的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耐压值...

网友:
肯定不能随便代换的 只要耐压那些差不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