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60声音太大

楼主(2014-06-19):
    我的360使用4年了,现在声音有点大,看现在咱们的产品越来越好,请问你们有置换服务吗?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置换服务。
声音大一般都是风扇用久了,老化或者缺油造成的。

开机就有噪音的话,一般是机箱后部两个散热风扇损坏。
点运行按钮之后有噪音的话,一般是上下热风部分的风扇有问题。
如果曲线停止才会有噪音,一般是机器左侧的散热风扇出问题。
几个塑胶风扇可以直接换掉,金属的散热风扇,加点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