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8颗粒ddr3 4g内存坏点,是背面的坏吗,能关掉一面试试吗

楼主(2014-06-19):
笔记本不定时蓝屏查出内存问题

双面8颗粒ddr3 4g内存坏点,是背面的坏吗,能不拆下坏芯片刷SPD关掉一面吗,大师们看下啦

网友A:
SPD关不了单面你这个是512X8的尔必达IC!你这个是 8颗粒的只能换颗粒。 如果你修理不好。80块钱包邮处理 我可以收过来换颗粒!

网友:
算是8位单面, 不能关spd.的一面,如果是16颗 可以。这个坏的80还是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关不了单面你这个是512X8的尔必达IC!你这个是 8颗粒的只能换颗粒。 如果你修理不好。80块钱包邮处理 我 ...

师傅80你帮我修啊,

A55
不是不给你修理。是麻烦不好操作。 卖给我算了额。我修理好 拿来装机。

网友:
别沉啦,,,我顶

网友:
你这个就是相当于台式内存的单面8颗粒,不能关一面

网友B:
04  改03好了正常使用,不过内存检测软件查出的坏点更多,可能是检测不经过spd的,反正是能用了不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4  改03好了正常使用,不过内存检测软件查出的坏点更多,可能是检测不经过spd的,反正是能用了不管: ...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啊?

4g变2g,改了颗粒容量

A55
如果你喜欢2G我 发一条 2G 1333给你交换,测试无坏道的颗粒
A55
浪费了。修理好至少可以卖200 4G

网友:
建议卖掉 如果不是维修爱好者的话

网友:
降容量了,也是个办法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4g变2g,改了颗粒容量

使用没问题就不折腾咯,反正原来还有一条2g,一共4g够用咯

网友:
sh ige是咯。。。降荣就算了

网友(2014-08-03):
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属于单面8颗粒的,只能换颗粒了,很简单的,用软件先扫一下确定坏的颗粒

网友:
卖不卖 我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