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出CPU供电之我修并总结

楼主(2014-06-19):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70让我来修,没被人修过,还不错,但是以前也修到过这个本,基本上没修好过,不是换主板了就是没搞好人家不修了。修过的人都知道这个机器是一个难啃的骨头,难啃也得啃啊,因为现在多难啃的骨头也是骨头啊,就怕没得啃啊,市场淡得要命啊。废话不多说,拆机测量各电感,果不其然,电流0.3左右,CPU供电一个都没出来。按照之前所积累的经验,直接把CPU供电芯片95831的24脚PROG1的设定电阻摘掉,这时电流上去了,大概能到0.7左右,这说明95831没问题。那只有看前级了,查BIOS、PCH、,先捡好弄的干吧,刷了一BIOS,没变化,PROCPWRGD这个信号也不知道去哪测,没有点位图,也不知道该测哪里,论坛里都是人问的,可是没有找到答案。真心不愿意换HM65,因为是同行给的维修费用太少了,换桥了不划算,所以我迟迟没换桥,心想要是搞搞别处能搞好就更好了。于是,开始去坛子里面吸收营养,恶补这方面的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有很大收获,有一个高手说换在查电压的时候电感PL601上没有电压,PL601是南桥的供电,南桥VCCSAP没有供电导致不开启CPU电压,好多人也跟帖说碰到过这个现象,我感觉前面一片光明,于是我一测PL601,居然有电压0.85V左右吧,这一条光明大路又被无情地堵死了,这可叫我怎么继续下去呢?真心不想换HM65,因为我感觉希望不大,当我准备放弃装起来的时候,救星来了,那个同行告诉我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这台是进水的机器。饿滴神啊,苍天有眼啊。果断拆开把二代 I3的CPU拆出来,装到被修的主板上,(其实我一直想找一个这样的CPU试试,可是等了一天也没等到),奇迹发生咧,电流刷刷滴上啊,我的那个兴奋啊,亮机咧。看来真的是CPU的问题啊,这要是没有这个进水的本送来的话,我就直接装机不修了,到嘴的骨头终于啃到了,而且通过这次修G470(没有CPU供电)还是有很大收获的,总结如下:1、如果有相同CPU果断换之,没准就能秒杀了;2、查PL601电感有无电压,如没有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再说,没准修出来了就全OK了;3、PL601有电压,找95831的24脚所连电阻,拆掉看一下,是不是电压能出来,能出来就说明供电芯片没问题,如果电压没出来说明95831有问题,换之;4、当前面都没有问题了,刷PCH BIOS;5、如果还是不行最后尝试换HM65吧。这是我看了好多帖子和自己的维修总结出的一点点经验,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勿喷,还有就是有人说按着时序什么的去查,因为本人没有示波器,也不知掉该如何按着时序去查,请修过的高手指教一二,谢谢!另外想知道PROCPWRGD这个信号去哪可以测到,有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同意楼主!

我要脸 -2 废话多了

网友A:
找准型号刷BIOS试试,我前几天还刷好一台也是没CPu供电的,这个机器有ECBIOS和PCHBIOS两个

网友B:
95831的24脚所连电阻,是什么信号啊!从哪里发来的?我是新手请教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准型号刷BIOS试试,我前几天还刷好一台也是没CPu供电的,这个机器有ECBIOS和PCHBIOS两个

有两个BIOS(ECBIOS和PCHBIOS)怎么区分呢!要刷哪一个呢!两个程序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BIOS(ECBIOS和PCHBIOS)怎么区分呢!要刷哪一个呢!两个程序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的呀,ECBIOS只有128KB,二PCH的是4MB的,所以一定搞对呀,

网友C:
这机器就这问题多,都碰到很多台了,有的修好了,有的难搞。。。

网友D:
你这是遇到好修的了 我的G470啊 哎

网友E:
这种I系列二代的CPU易出问题,特别是CPU电压有烧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准型号刷BIOS试试,我前几天还刷好一台也是没CPu供电的,这个机器有ECBIOS和PCHBIOS两个

修G470这款,我就没刷好过,每次都刷就是没成功过,当然开机的话就没必要刷ECBIOS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831的24脚所连电阻,是什么信号啊!从哪里发来的?我是新手请教楼主。

你看电路图啊,具体这个是什么信号,从哪里来,我也说不清楚,我得理论知识很差,不好意思啊不能给你解答,建议你多搜一些相关的帖子就知道了,或者去基地系统得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就这问题多,都碰到很多台了,有的修好了,有的难搞。。。

是吧,坑死个人啊,很少搞好过,你们修好的都是搞得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遇到好修的了 我的G470啊 哎

这个算是好修的了,这次运气好,正好碰到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I系列二代的CPU易出问题,特别是CPU电压有烧的地方。

是吧,以后遇到了一定要先考虑CPU的问题

网友:
以后遇到了试试

网友:
必须得试

网友F:
有个帖子说去掉24脚,即使电压能出来,也不能确定95831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帖子说去掉24脚,即使电压能出来,也不能确定95831是好的!

是啊,我看的帖子是说的能确定是好的啊

网友G:
G470坏CPU的特别多,还是尼玛坏2代I5的配置居多,,

网友H(2014-07-21):
之前修G470掉电,也是cpu坏了,导致温度奇高,还完cpu就好了

网友I:
我也碰到好多CPU坏的,可恨的是上次有个V470的 主板修好了,CPU坏了手没没这CPU。我还一直以为主板没修好,最后还换了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G470坏CPU的特别多,还是尼玛坏2代I5的配置居多,,

嗯,是的,V470也是这样的,也爱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到好多CPU坏的,可恨的是上次有个V470的 主板修好了,CPU坏了手没没这CPU。我还一直以为主板没修好, ...

有时没机器试CPU好坏,所以也会误判别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修G470掉电,也是cpu坏了,导致温度奇高,还完cpu就好了

是啊,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J:
英特尔的cpu 也常坏?

网友K:
楼主,这台机器其实你什么也没修吗?只是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L:
前几天我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头疼啊,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M(2014-08-23):
今天看了一个仁宝工程师的讲课,才知道整个维修思路,PCH4个工作条件。BIOS,CPU ,供电芯片。决定

网友:
换南桥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今天看了一个仁宝工程师的讲课,才知道整个维修思路,PCH4个工作条件。BIOS,CPU ,供电芯片。决定

你说是四个,怎么才三个?

网友N:
楼主进水的修好了没啊哈

网友O:
我也修到台G470 没cpu供电。不清楚 有什么 工作条件 求指教

网友P:
这机子确实难修,图纸都不会看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英特尔的cpu 也常坏?

现在I系列的CPU常爱坏的

网友Q:
看来要去一个v470的cpu测试版的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看来要去一个v470的cpu测试版的了

应该预备一个试机的CPU,以免走弯路。

网友S:
I系列的U坏的也不少啊。

网友T:
把24脚的电阻去掉,能出CPU供电,不能说明95831是好的,月饼和黄鑫船俩位大神验证过。
此前,我遇到过这个现象,VCCSAP有0.85V左右,换过CPU和95831,刷了BIOS,故障依旧。无CPU供电。
查PROCPWRGD没有,换PCH搞定。不过,此机CPU还是坏了

网友U:
我看的帖子是说的能确定是好的啊

网友V:
我也修过好几台V470都是CPU坏了不显示

网友W:
G470接到几台 没有一台修好过  学习;了

网友X:
这班子   不好修   死了好几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R:
应该预备一个试机的CPU,以免走弯路。

要不查来查去到最后cpu坏了那要疯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G470接到几台 没有一台修好过  学习;了

这板子确实问题多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班子   不好修   死了好几快乐

我也是,修好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台机器其实你什么也没修吗?只是换个CPU就好了?

先换了上管,后来换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几天我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头疼啊,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是吧,我修了几台,好像就修好过两台,其它的都废了。

网友:
哦,那是什么问题啊?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进水的修好了没啊哈

没有,就把那个坏CPU的修好了。

网友Y:
楼主 已经收藏呢  本来要加分的  可是过360小时 提示    总结的很好   学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修到台G470 没cpu供电。不清楚 有什么 工作条件 求指教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机子确实难修,图纸都不会看的路过

我也不怎么会看图纸呢,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S:
I系列的U坏的也不少啊。

I系列的CPU应该说坏得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T:
把24脚的电阻去掉,能出CPU供电,不能说明95831是好的,月饼和黄鑫船俩位大神验证过。
此前,我遇到过这个 ...

是啊,怎么感觉这么乱呢?有的帖子说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看的帖子是说的能确定是好的啊

我看了好多帖子也说可以确定95831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也修过好几台V470都是CPU坏了不显示

嗯,这款本的CPU也忒爱坏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R:
引用 网友Y:
楼主 已经收藏呢  本来要加分的  可是过360小时 提示    总结的很好   学到东西

呵呵,谢谢你的参与回复,互相学习。

网友:
路过学习中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谢谢你的参与回复,互相学习。

恩 呵呵   分享的东西对我有用  加分都不由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