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才是D95280的终极解决办法

楼主(2014-06-19):
昨天中午的时候收到一个商家的机器,联想E425,通电不触发,不用说肯定是D95280的问题,这个芯片太贵了,没有备货,料板就不要想了,早几百年前就被拔光了,于是给商家打电话说 没有芯片,要订货。结果商家来一句,不管能不能修好下班的时候都要拿机器,我想 不能吧,放弃算老。老板说这个商家不好得罪,要修好。我去,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你要我变一个出来啊。
     后来一想能不能改一个待机,由于以前听人说过 可以改一个单独的待机飞线到主板电感。由于自己没有改过,只要找朋友改了一个,然后飞线上电路板,通电亮机。
我用的是6327来改的。

朋友改好以后拿过来研究了一下,首先是主供电,接地,还有就是3 5V接电感,这4根线,还有就是一个开启LD0的信号,一般选用主板上的原来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如果主板上没有出线性电压的,那就只有用1999那样的不要开启LD0的芯片咯。

网友:
机器是修好了,个人感觉不稳定,我都是换的芯片,还没遇见返修的,但是这个芯片的假芯片是比较多的

网友A:
牛逼啊。。这样稳定吗。。。还有多了块板不是装了不了。。。除非把光驱拆了可这样客户会愿意吗、?????

网友:
这都行呀,真是大开眼界了,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LZ很牛B 啊  小板都被你锯下来的

网友B:
楼主,多了块小板,放在哪里好呀?

网友C:
求详细说明 太简单的了 没看懂

网友:
这方法早就用过了,经常用的,在*词语被过滤*维修网里面以前有卖过,现在经常断货,他们,3 5V电源小板

网友:
用的就是传说中的3 5V电源小板。不用说这东西还真省事

网友:
本子内不好找地方来放它呀,。。

网友:
造这样下去   到时候CPU坏啦  都能改啦

网友:
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啊

网友:
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能在说的在详细一点吗?比如那个线接在那个位置以及作用。

网友:
有这种小板卖

网友:
以后维修都这样搞,这机器估计就废掉了,对客户不负责,会有麻烦的

网友:
发个详细高清接线图 就 好 了  也可以让我借鉴下

网友:
楼主思想够开阔啊,这样也能行

网友D:
传说中的3 5v小板  不知道楼主 能不能装进去啊

网友:
坐等楼主回复小板怎么放置的

网友:
这是加 的什么芯片

网友:
看上去挺牛逼的,实际也没什么用

网友:
怎么放进去?

网友:
意思是只要接五根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主何必这么费神嘛,直接买个新的芯片换上去不就得了,感觉很浪费时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啊。。这样稳定吗。。。还有多了块板不是装了不了。。。除非把光驱拆了可这样客户会愿意吗、?????

很稳定的 等于就是用小板代替了原来的待机部分  都知道D95280容易出问题但是6237除了后继短路烧坏个人感觉还没有自然损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了块小板,放在哪里好呀?

放在扩展插槽下面 刚刚好有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详细说明 太简单的了 没看懂

就是找一个好的待机部分 切割下来  外部供给19V 接地形成回路,在提供一个开启信号 开启6237的LD0电压,这样小板上面的3 5V就出来了 ,把原来的3 5V电感去掉,从小板3 5V电感飞线到原来的电感后端。

网友E:
你这样的办法让我想到一个创新,有实力的人可以研究一个3  5V代用板了,研发出来让工厂生产,以后修3  5V真修不出来的换代用板,哈哈

网友:
小板 怎么放 才是问题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就是楼上大多人说的那个改完后,稳定吗?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的办法让我想到一个创新,有实力的人可以研究一个3  5V代用板了,研发出来让工厂生产,以后修3  5V真 ...

这个早就有了。

网友(点评):
是吗?哪里

网友:
nb长在牛身上,可惜没有图。

网友F:
不用这么麻烦吧,现在D95280好便宜的啊噢·花那么多时间搞这么多事情,直接换还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这么麻烦吧,现在D95280好便宜的啊噢·花那么多时间搞这么多事情,直接换还好啦

关键是没有备件  又要的很急。。

网友(2014-11-15):
哥们,你的工价也居然比不上d95280啊

网友:
改后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3 5v小板 不知道楼主 能不能装进去啊
能的。放在读卡器的下方就行楼 刚刚有位置。

网友:
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
手上有个3。 5。V不出的 可以试试哦

网友:
这都是被逼出来的实在没招了!另外也说明高手还是有滴!

网友:
这种修法要是客户看到肯定骂娘来的。这么常用的芯片都不备。

网友:
稳定就好,还要速度,

网友:
我基础不行 还是老老实实定芯片吧 改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这都行呀,真是大开眼界了,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是ISL6237吧,楼主是打错了吗

网友(2014-12-17):
手上一台e425 拿过来不开机 。 待机偏高 ,果断更换D95280 亮机 进系统。 嘎的一声掉电
再开 不行了 待机又偏高 订了3个了 感觉都是假的。。。。。。。。
也许可以尝试下楼主的这种方法

网友:
有地方放的话这也是一不错的方法 先做成生意再说

网友:
太麻烦了吧 飞这么多线 还加板

网友:
关键问题是 小板如何放置

网友:
这么复杂,不累死吗

网友:
现在这个芯片的价格已经降下来了

网友:
LZ的技术太强焊了

网友:
原来的D95280线性供电都正常呗?所以这样改的。

网友:
这东西哪买的

网友:
长知识了啊,第一次听说,
小白一枚肯定第一次听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