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松下等离子显示某种颜色异常,求解

楼主(2014-06-19):
如图,只有显示这一种颜色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希望有大神帮忙。谢谢了!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A:
我肯定是排线,而且是主板到屏的那根带磁环的拿一根.你换一根试试
我有个日立的等离子出现过同样问题,换了一根好了

网友:
屏压伤了 好像

网友:
量量屏线 有没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肯定是排线,而且是主板到屏的那根带磁环的拿一根.你换一根试试
我有个日立的等离子出现过同样问题,换 ...

屏线坏的话会只有一种颜色这样?好费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