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电源转一下停

楼主(2014-06-20):
一台DELL台式小电源转一下停,确认是电源问题,拆测三个肖特基均无问题,所有三级管在路测都是好的,短接的瞬间测量12V有瞬间电压,然后慢慢归零,其余5V 3.3V在短接瞬间也无变化,5V3.3V对地有一个10欧的下拉电阻正常,请都问题出在哪?应该是保护了,但不知哪里保护了

网友:
3843的?查下7pin外接电解。

网友:
可以看看二次电源的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