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4-06-20):
收到一台联想L2262wA显示器一台,客户说无显示,仔细检查,发现显示是有的,只是无背光。拆机一看,才发现原来是LED的背光,没有高压板一说,于是打发客户走了,说要研究一下,弄了一晚上也没查出结果,现求助高手们!
该电源板板号是715G4497-P03-000-001C,采用了OZ9998BGN管理芯片和APM8005KCTRG场管进升LED供电。目测无明显损坏元件,测量各部分二极管及保险管正常。上电测试,输入14.5V电压为21V,明显偏高,但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只是空载而已,测量OZ9998BGN各脚位电压正常,但就是第7脚LDR驱动脉冲脚无电压,测量MOS管是好的,现无法判定是不是OZ9998BGN损坏了,想问下高手们这样可以确定是OZ9998BGN损坏吗?小地方,没元件卖,如果确定是它坏了,就要从淘宝定货了。

网友A:
21V电压不对,,空载也不能这么高

网友B:
开启呢,我修的一般灯条连接断线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V电压不对,,空载也不能这么高

但看原理图,当MOS管不工作时,输入14.5V和输出30+V之间只有一个电感,所以我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呢,我修的一般灯条连接断线多。

开启信号正常,有5V

网友C:
检查下 到灯条的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 到灯条的排线

排线正常,一个个测过的

网友:
换整个板算了LED的真的不好修

网友:
问题找到了,在R811下面有个跳线接地,最后测量才发现是跳线有个脚虚焊了,补焊就好了。

网友:
能发现问题的所在还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2015-02-05):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还以为是灯条断线了呢

网友:
LED的就是会麻烦,要有耐心

网友:
楼主,感觉  14v变成 21v 有些不正常,您测一下  5v电压。

网友:
温度很高吗,还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