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好用的问题

楼主(2014-06-20):
机器:华硕Eee PC 1000HA
问题:键盘上回车键 windows键 ESC键 好用 ,其他按键要么不好用 要么出现乱七八糟的东西,接外接键盘也是一样。拔掉笔记本的键盘插线,单独接外接键盘,一切就正常。
像这样的问题,会是接口问题,还是键盘问题?手上没有这个键盘换了试。求指教。

网友:
键盘练剑了,换个吧

网友:
先换键盘试下,再就是EC

网友:
键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更换键盘吧

网友:
果断换键盘啊,

网友:
先换键盘

网友:
换键盘吧,也有可能是EC或南桥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程序出错

网友:
如果进水,就换键盘吧,如果自然损坏,那就看看接口,用纯酒精清理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