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郁闷

楼主(2014-06-20):
我有台看电影死机的  居然刷bios 暗屏 刷回来也是暗   ec烧了  换ec在刷前面的bios 还是暗屏 ec又烧了 这是什么情况  现在还是看电影或3d 死机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情况 系统换了  显卡换了两个 独显禁用就ok  谁修到过

网友:
这个烧东西是不是你操作有问题哦,看电影或三D死机的时候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那里的供电不正常,也要考虑显卡

网友:
暗屏烧EC,查开启,和调节电压正常不,有可能屏线有问题,也有可能屏线接口,针脚被插弯了,也就造成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那里有短路

网友:
刷BIOS 会引起暗屏 第一次 听说

网友:
上半部分问题吧

网友:
没说清楚  是本来好的  论坛上下了个bios  刷了  暗屏  换一个ec才好  现在主要问题是看电影一会儿死机   鲁大师 不出5秒 死机  重启  显卡供电1.18  觉得偏高了 点  但是芯片 场馆  电感电容全换了  无效 场馆上管温度有点高感觉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第一次听说哦,期待楼主解决分享

网友:
显卡的小电压测了没有啊?

网友:
我有台G365C看视频就白屏,没搞好 ,换板子了,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换了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