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DR 5.3 一个小问题咨询

楼主(2014-06-20):
小弟第一次学习这个软件 刚入门就遇到一个问题 希望帮忙解释下

我有一个WD320G 硬盘 我逻辑扫描 开始扫描就 停止了 然后提示有 257 坏道 ---然后我在G表中却看不到 任何东西 这个是啥原因呢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没太理解啊 257个坏道和G表是空的有冲突吗 坏道没被屏蔽到G表了之前 G表里面就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理解啊 257个坏道和G表是空的有冲突吗 坏道没被屏蔽到G表了之前 G表里面就没有啊

我就是想问下 如果把坏道 加入G表 麻烦你给指导一下吧

网友:
我也没看明,是什么意思,你把坏的加G表,乍会空的,如果加G表,是有内容在里的,你要也要格式化才能用

网友:
LZ可以这么试试,复位电源,清SMART,清G表,带P表快速格式化,复位电源,逻辑扫描,再看G表是否有记录

网友:
逻辑扫描可以选择加G表或者P表
不知道你选择的是加什么表

网友:
你有坏道就加表里,你管它能不能看到。修好没坏道能用就成。

网友:
看不懂  不过学习下

网友B:
有块硬盘, 在MHDD里认不到盘,在DISKGEN和XP系统下都可以看到,还可以分区格式化。
用HDDSCAN扫描有有一些坏道的。
但用WDR打开后,型号,固件号,全是感叹号。容量也只认到3GB。
而用WDR扫描全是坏道。
这个要怎么办。难道是不支持?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B:
有块硬盘, 在MHDD里认不到盘,在DISKGEN和XP系统下都可以看到,还可以分区格式化。
用HDDSCAN扫描有有一 ...

你用WDR,你是不是WD的硬盘啊。

网友:
坏道太多了,看你是加P表了,P表满了,检测图05肯定是红色的了

网友(2014-08-26):
学习真要有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