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的第一台笔记本

楼主(2014-06-20):
   在实地只修过,一些统货板,没有修过整机。由于之前店里没有维修笔记本的业务,实地回来,快一个月了,在店里整天研究,显示器跟一堆台式机主板。(由于一直提示图片太大,把图片改太小所有不太清楚,将就看吧
中午,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本子是东芝的I5
说是昨晚正常关机,今天就不通电了,指示灯也都不亮,扣电池,换适配器,都不通电。由于手头有活,就让他先留下来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实地买的可调电源还没到货呢。
下午没事,拆开看看,简单的清理一下灰尘,看到板号6050A2332402-MB-A02 英业达代工的。

没有可调电源,也没法看电流,先打值看看吧,当打值到电感L6200发现对地0,经过确认没有看错,确实对地短路,这个没拍照片。
看到旁边有个节点,断开节点发现是前级短路,既然短路,就拆吧,先拆一个下管,发现依然短路,接着把旁边电容拆掉,再打值不短路了。坏掉的电容。

以后对地0的,优先考虑钽电容
由于不知道,电容多大的,找到图纸发现这个是5v的电容,C6200330uF_6.3V,开始找件补吧。由于手头没有配件,开始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个带钽电容的板子,正好有几个同样的电容,将电容跟,下管焊好,打值正常了,清理一下。

插适配器,指示灯亮了,断电插上内存,接上屏幕,直接亮机了。

报价同意维修,,装机。
报价的时候比较纠结,报高了怕客户不修来,考虑还要保修,最终报价180.
帖子没技术含量,由于是第一次,所以。。。。。。。。。
下面把图纸上传上来

网友:
电容短路。这个好。要是华硕的打短就没那么好修了

网友:
这个钱挣得快啊    没有可调电源楼主功力可以啊

网友:
前级短路 是不是也可以怀疑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笔记本修理好报价啊,台式机这样修一下就20块(同行价),笔记本能报180。相当修9台台式机了!

网友:
楼主相机能用好点的么

网友:
出战告捷!!

网友:
同意楼主!
楼主多买几块料板吧,没料板不方便

网友:
不错,简单明了!对地短路的笔记本在有可调的情况下是相当好修的,只要烧机一下子就OK了...

见识了。。
人家是在没有可调电源情况修的。。

网友:
嗯,是呀,没有可调电源机丕好烧了,不过还好有个隔离点,可以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实地回来的技术就是不一般

网友A:
第一台 还是个日本货  还是个英业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 还是个日本货  还是个英业达的

英业达不好修吗 ?  学校英业达的板子是比较少一些

网友B:
大神的 ,第一块板子就这么给力  ,

网友:
楼主好手艺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不错,太厉害,太仔细了 学习了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C:
太太什么了吧,真好赚。丫的,我用的风枪吹个MOS管都吹不动!

网友:
电容短路在维修当中还是占很大比例的

电容短路经常的事

网友:
啥时候我也碰一个这样的啊

网友:
祝贺你成功了

网友D:
价格低了点,开始应该报高点的。。不同意再叫他开,只要不低于心理价位在慢慢的加了

网友E:
应该是小日本国的东芝吧,我也遇到过一次,看做工比大陆东芝要好,再就是报价技巧:我向来给客户报2个价格,一个高的,一个低的,由他自己选择,高的就说换进口零件,低的就说换国产,这样咱们就给他选择余地,探探底线,屡试不爽!

网友(点评):
我会选国产的。。呵呵。。

网友:
这个我喜欢,就喜欢电容短路的,报价这方面我也不太会,

网友:
VDC对地0的  一般胆电容坏的较多

网友:
短路的主板还算好修点吧。。。

网友:
这种短路还是修的第一台笔记本,修好了心情肯定很爽。

网友:
大短比较好找故障点

网友:
价格也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 ,第一块板子就这么给力  ,

拆过的机器 都没你们修不上的机器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过的机器 都没你们修不上的机器多

你都可以为自己赚钱了 ,我呢 ,还天天被人说 ,天天当小弟样的,跑腿,  可悲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太太什么了吧,真好赚。丫的,我用的风枪吹个MOS管都吹不动!

MOS管 烙铁就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低了点,开始应该报高点的。。不同意再叫他开,只要不低于心理价位在慢慢的加了

刚开始,干没经验 呵呵 ,怕报高了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小日本国的东芝吧,我也遇到过一次,看做工比大陆东芝要好,再就是报价技巧:我向来给客户报2个价格 ...

呵呵,  进口,国产一样的

网友:
有个节点,断开节点发现是前级短路,既然短路,就拆吧,先拆一个下管

网友:
板子就这么给力

网友:
短路的主板还算好修点吧

网友:
修的还可以啊 ,理论很强悍。散客的 这报价有点那个。。。。。。。

网友:
简单明了,逻辑分析能力不错,多谢分享资料。

网友:
很不错啊   讯维学过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期待楼主更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钱来的容易     毛病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管 烙铁就能搞定了

QFN的那种,你试下烙铁。。。

网友:
看样去迅维的就是不一样,过四个月我要去看看。感觉迅维太牛了

网友:
修第一个板子很激动吧?再接再厉,先打阻值在上电是个好习惯。

网友:
不错啊。。在没有可调电源情况下,用万能表都秒杀了。。。

网友:
修好还要努力哦, 细心最重要

网友:
英业达前面保护隔离很难修的

网友:
厉害,第一次修就能搞定

网友:
一下就可以判读出故障在哪里

网友:
都对零了。好多时候烧不出来

网友:
用烧机大法是很容易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哇塞 180大洋,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遇上死耗子了。

网友:
我最喜欢用烧鸡解决短路 又快又方便
wangshuai007
没可调电源 这几天盲修的
详情

网友:
这种问题好弄

网友:
搞维修没有可调电源怎么生存

网友:
路过学习了 第一次修 这么厉害

网友:
不错 我第一次修大短 的修了一个 上午 也木有用烧鸡

网友:
楼主,看来运气不错。秒杀了。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比较细心,还好!!!

网友:
哥们出师了啊

网友:
一个表就能修好本子,楼主有前途

网友:
已经很好了

网友:
烧鸡大发啊 这么拆 拆几个就出来了 算是便宜了

网友:
i5的机器,价格低了点

网友:
运气真好,我第一次修就是遇到进水的

网友:
真是不一般,,,学习了。

网友G:
我不相信楼主是处。
wangshuai007
去实地之前,只给笔记本换过硬盘,其它没修过 。就在实地修过板子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不相信楼主是处。
去实地之前,只给笔记本换过硬盘,其它没修过 。就在实地修过板子,这个故障也很简单啊

网友:
简单明了,运气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