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调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4-06-20):
最近手边有一台100V的等离子,功率十分大。手边重6KG的环变接上过一会也变得非常的热。请问各位高手,等离子可不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么

网友:
先确定功率是否相符才行的。

网友:
电压应该是110V吧楼主?还有就是环形变压器以前是哪里拆下来的。

网友:
在不了解原来设计的情况,最好是用回原来的零件

网友:
等离子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直接改电源板嘛!

网友:
最好别用,会出大问题的。可控硅调压的使用是有许多限制的。

网友:
可控硅通过限制导通角来调压,很多负载不适用,建议直接改等离子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