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51G无待机电流,没有3/5V

楼主(2014-06-20):
这种现象一般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看看主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供电有没有啊

主供电有了!

网友:
打开图纸一看就知道啦

网友:
很多原因啊 ,,楼主慢慢查吧

网友:
修主板,一看二摸三打波,你都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