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三星T220

楼主(2014-06-20):
有一三星显示器 T220 用一段时间就总是出现自动调整和亮度调节 是哪儿的原因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
把按键全部换了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
把按键全部换了 ok

是吧 等会试试

网友:
换按键就行了

网友B:
把按键全部都给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全部都给换了。

没按键。。加焊了下。。出现了新问题

网友:
去掉按键呢

网友:
怎么没有按键?只是电源那个键才是触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