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200分坐等GA-B75-D3V BIOS

楼主(2014-06-20):
GA-B75-D3V 的BIOS丢失 主板自动重启 刷过官网的不行 求原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好另有重谢 在线坐等 谢谢

你运气,我刚修过这板子没几天啊,你试一试把楼住, 是8M的,给你的QQ邮箱,

网友A:
刷好另有重谢 在线坐等 谢谢

网友B:
我用压缩分卷,你去下载试一试吧!

ga-b75-d3v rev1.1.part2.rar

ga-b75-d3v rev1.1.part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压缩分卷,你去下载试一试吧!

还是一样 还有没有其他版本的

网友B:
你确定是BIOS坏了,  还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听一下,在继续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BIOS坏了,  还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听一下,在继续转一下,

上电,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在继续转一下, 难道不是BIOS 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BIOS坏了,  还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听一下,在继续转一下,

是什么问题啊哥。

网友B:
谁更你说,这个是BIOS问题, 你看通病看多了吧,

网友B:
你没图纸么?我可以QQ传一份给你修,你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更你说,这个是BIOS问题, 你看通病看多了吧,

哈哈 这不是通病来的吗,除了BIOS 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

网友B:
你有图纸,就按 供电,时钟 PG  复位 来查啊,  你把4PIN 拔,你看还转一下,停一下不,我估计又是CPU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图纸么?我可以QQ传一份给你修,你邮箱

zjying132@vip.qq.com 谢了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图纸,就按 供电,时钟 PG  复位 来查啊,  你把4PIN 拔,你看还转一下,停一下不,我估计又是CPU供电 ...

给我图纸这是我的邮箱zjying132@vip.qq.com。查了CPU供电有1.2 拔掉4PIN触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图纸,就按 供电,时钟 PG  复位 来查啊,  你把4PIN 拔,你看还转一下,停一下不,我估计又是CPU供电 ...

重启后 会一直报警 一直响 等会又重启

网友B:
你拔了内存看会报警不,如果拔了内存还报警,那就是CPU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拔了内存看会报警不,如果拔了内存还报警,那就是CPU不适合

G2020的CPU 之前就是用这个CPU的 他都用一年了

网友(2017-06-05):
这两个BIOS有不一样么,你发两个,又不标好

网友:
你们都上楼主的当了吧    他说的是刷好才给分的

网友:
多谢能用。但是你别发两个啊,多一个多下载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