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18.5 显示屏遭雷击后维修

楼主(2014-06-20):
故障现象: 开机能通电,并且能显示 联想 LOGO ,也能正常关机,但是不显示,一直提示无信号输入!

拆机测量5V 12V  电压都正常,高压板也正常,,驱动板上的,5V 3.3V 1.8V 都正常,晶振也正常,芯片的复位也正常,

打RGB阻值发现为0 ,怀疑主芯片可能被打坏了,手上也没有相同的料,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能正常显示,于是改板装机OK,中间有个小插曲,当时想用原来的屏线,结果装上白屏和红屏,于是找了根单8的通用屏线装上才好.
此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高手绕过!

网友:
换版 还要改按键 麻烦 有主控的话 换个主控

网友:
换板的时候不都是把屏线一起换了嘛

网友A:
订个芯片呗      改的开关不好用把    灯啥的

网友:
要换屏线还要改按键板,确实麻烦,没搞过,一般是找主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订个芯片呗      改的开关不好用把    灯啥的

成本差不多,但是我的焊功怕不过关啊,至于开关,把电阻拆了,对着通用开关线,飞到原来的开关上就可以了,
我经常这么搞,反正我觉得比换主芯片好搞些.

网友:
这显示屏也够强大的,雷击都可以打到他

网友:
我也接过一台打雷的,RGB接口上的小芝麻管容易坏

网友:
如果有料板拆芯片还可以试试,定芯片还真没试过,怕买到假的或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