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经典维修

楼主(2014-06-20):
前两天同行拿过来一台G460,开机检测发现电流只能到0.02,过了几秒后就掉电了,感觉应该是某个信号没出来,之后我就在讯维上搜索了,看看有什么通病,大部分都说这个机子南桥爱坏,看的我心里直犯嘀咕,毕竟换南桥对我来说可是大工程,想想还是先从简单的入手吧,刷了BIOS,不行,无意中看见BIOS电池,就量了下电压,才1点多伏,有点低啊,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不管,先换了在说,没想到换了之后奇迹出现了,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接屏亮机,但测试的时候发现风扇狂转,看来刷的那个BIOS不对,果断刷回原机的,这回总算好了。第一次遇到BIOS电池没电导致不亮机的。顺便把G460独显正确的BIOS传上,     各位觉的好的话请帮我加点分哦,对我也是个鼓励,谢谢。加分不会扣你自己的分的

G460 独显.rar

网友A:
那应该是AMD的机器,要不INTEL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AMD的机器,要不INTEL 不会

是INTEL的,I3,不是AMD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  但是有的时候不显示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啦 电流跳又正常

网友:
真够简单的,捡到便宜了

网友:
我碰見一太  被雷擊的 換啦很多東西還是不跑馬  CPU電壓多出來啦

网友:
没人给我加点分啊,这么经典的故障,郁闷

网友:
太好赚了!

网友:
看你发贴也不容易丿加个分鼓励下

网友:
哎丿超过加分时间了丿没办法啦

网友:
intel应该不会cmos电池影响开机

网友:
我哪天碰一以过一个放心电好的,运气好

网友:
没有碰到G460 的电池没电不开机

网友:
没 cmos  没电话会出现这现象嘛!·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个不插CMOS电池电流到1.2左右不动了插上就好了  望大神讲解

网友:
正常应该是电池供电或插上适配后待机供电  你这要是电池电量低就不正常 应该查查待机RTC电路正常不     这现.像很怪啊...

网友:
现在这种 问题 挺多的  很多机器不上CMOS电池都不开机

网友:
我一个月见有三台这样的机子了,不过,还没总结出为什么 会之样——谁总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