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 控制信号开启为低电平 用普通高压板的方法

楼主(2014-06-20):
液晶显示器  控制信号开启为低电平  用普通高压板的方法: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型号忘了,开机亮下灭,灯管没事,是高压坏了,修不好,怎么办 呢,改高压板吧 说干咱就干  顺着驱动板找到ON/OFF从电源板找到12v GND分别接过线到通用的四灯高压板上,满怀信心的插电试机,接过黑屏,是不是要接亮度调节啊,接上,还是一样,怎么回事?测ON/OFF开机的时候居然是低电平,关机情况下居然白屏测得是高电平,晕死,第一次修到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是反的,怎么办,
想了半天,于是按下面图上的接了一个反相器,一个1k电阻一个10k电阻,找了一个三极管简单做了反相器加进去试机好了
  原理图如下:   觉得好的话,加点分呗。。。。

网友:
我这样改过

网友A:
确实高啊,今天居然抢个沙发,学习了,

网友B:
直接飞线,跳过一个三极管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线,跳过一个三极管也行

求原理,那样关机不会白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高啊,今天居然抢个沙发,学习了,

老兄,禁止灌水 你级别也不低了

网友C:
其实直接接到屏供电就行了,可能会先白下才显示,但是关机是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直接接到屏供电就行了,可能会先白下才显示,但是关机是黑的

不错 你这也是一种方法 赞一个

网友D:
兄弟 在论坛灌水 可是要扣分的 哦

网友:
不会这样搞。。。收藏一下留着参考

网友E:
改高压线的时候要不要把原先的电源板上的12、5V供电断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高压线的时候要不要把原先的电源板上的12、5V供电断开啊?

这个随便,我一般只把高压包 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在论坛灌水 可是要扣分的 哦

你这不是灌水啊?
很好,加一个反相器,这个记住了。

网友:
分来了顶一下~~~

网友:
直接飞线到屏回流反馈一下连接驱动板再电阻到电源板就可以高电平了。LZ的原理是很好,就有点麻烦。哈哈!!!!

网友:
直接把开启信号飞一根线到屏的供电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
驱动板的NO-OF是低电平  我一般都是用屏供电给改的,加个延时电路。

网友:
居然是低电平  有些显示器是这么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