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显示器933t24稳压值

楼主(2014-06-20):
昨收到三星led显示器s19b150 ,   故障为白屏 ,  拆机 , 查为逻辑板上的933t24稳压管(sot89封装)输入5v,输出0.23v电压 ,摸其未发炀。该管供电给主芯, 打阻未发现短路,应是933t24输出坏,  未知其参数,  求高手帮助!

网友:
换版吧,板子又不贵

网友:
把稳压器输出脚悬空试试,看电压是否恢复正常,我遇到过驱动芯片损坏拉低电压的。

网友(点评):
象你说这种情况下,稳压器应该发烫的。

网友:
上淘宝查查

网友:
驱动芯片没有损坏

网友:
5V输入,估计输出也就3.3V或1.5V吧。若查不着参数可由低到高慢慢调试。一般情况下判断稳压器方法为:稳压器巨烫输出电压低——负载短路;稳压器室温时输出电压低——稳压器本身问题。

网友:
LED还真不修过,,都是怎么个工作原理

网友:
直接更换就是了

网友:
故障已经修复   多谢各位指点  有时间再把维修经过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