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1.01G不计成本和精力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4-06-20):
型号我就不拍照了,这板子是同行那边买下来的,小店刚开不久板子G31  G41备货不足,料板也不够,我从同行手里买下来准备当料板的,缺了很多件,想想店里缺775集成板子客户需求量大,买下来十几块钱的料板,今天修修看,BGA刚买来就算桥死了我换个GB,废话不多说上图打箭头的料都是没了的,总线肯定没有,发现旁边的管子控制级要3.3V的没有电压,我飞线后电压出来偏低0.96,这样CPU供电也出了复位也有了,但是不跑码,cpu复位都有的哦,假挡d0(现在看到的有料全部都是我后面补上去的,会D0也是换了南桥后才有的) 拍照的全部都是被人动过的网卡没了我店里也没有料先空着,IO83627DHG-A店里没有-A换上83627DHG, 事实证明,别的板子我不知道我换过-A和不-A可以代用
GB桥废了换一个,箭头所示排阻822一样,但是33欧姆的换成了47欧姆,我换回来33欧姆的
声卡发烫换掉,不知道上家怎么搞的声卡也烧了,可能风枪吹太久太久
上一个跑码图

下面是我要指出来点位图可以看到的,因为都是缺电阻图X

22.6K精密电阻我也找不到我找到33c的21.5K代换上

总线电压这里,S级电压在飞线3.3V到该管子的G级时出0.96,这样偏低,但是CPU供电也有出来,复位也出来,但是导致下图中
CPU复位也变成了0.96V,这个0.96V在图X缺件取掉358的时候总线管子G级飞线3。3V出的,我补上该有的料号,飞线下掉之后变成了1.2V当然CPU复位也就到了1.2V,于是跑码亮机的,写得比较乱。这个板子我出的代价有下:1南桥,2、控制出总线的358,还有花时间找的电阻,3、南桥边上连接BIOS的排阻4、IO本来是没有的,被取掉了,我补上,其实代价很大,你们是不是想说为什么我还要修呢?答案是:我这边的同行不卖板子给我,去网上买板子我不放心,有的是修好的,到手上退货麻烦,不是经过自己手上的板子我怕用不久心里没底。

总结一下:板子拿到手没换南桥触发像短路一样不再触发,上家用风枪加死了,换上南桥后原来飞线出总线0.96V,这样也出了复位3.3,但是不跑码假挡D0,发现原件被取掉后下掉飞线补上原件。由于事先我不打算一定会修好,所以没有拍照,桥我换上去了修到这地步我还是硬着头皮修,几句话就说清楚的可是我去找那些电阻的时候找了很久,只是信念让我坚持下来的,点位图我有上传到论坛上就不再上传,再上传制造服务器压力,1.01G的我也有,论坛上是2.01G的,两个版本分布的原件不一样,如果你们真的找不到再来问我拿,我是有上传的,可能改版后不好找了。只要有信心和压力坚持走下去,你才会战胜它,不信你们可以试试,别没几下就放弃,不管做什么事都一样,还有我觉得:做好维修,技术有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怎么做人,做人不会做技术再好都没用,人不会做不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刚刚昨天看到的一位楼主说他店被人洗劫连料板都偷走了,我自己用的华硕本也被偷了,做人要光明正大,你可以没钱,但是你不能去偷去抢,通过自己的双手赚的钱用着的舒坦,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你们说呢?

网友A:
我手上现在有一片,一样的板, 图可否发出来,我的上CPU是CPU供电不出(瞬间是有的70MS后关闭)保护但是可以再次触发,不上U供电出,U 换过同个,VRM换过

网友:
诶?我上的图不止这些的呀,怎么少了那么多张???我不小心点到发表去了后面编辑之后再发表就变成现在这样了,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现在有一片,一样的板, 图可否发出来,我的上CPU是CPU供电不出(瞬间是有的70MS后关闭)保护但是可 ...

论坛上我有上传的,你找不到???你是要2.01G的还是要1.01G的?

网友B:
如果是同行送修的 就不值得花那么多的功夫 在说 也收不上价  自己收的  修好后 最起码 还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C:
佩服楼主好功力和坚强的毅力啊,随便问下板子收多少钱

网友:
不错啊。。收料板来修啊。。都修好了。。。

网友D:
楼主的店在哪里开啊?楼修这块板肯定花了不少的时间,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但是修好了这个板能卖多少钱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同行送修的 就不值得花那么多的功夫 在说 也收不上价  自己收的  修好后 最起码 还能卖个好价钱

呃。。。这个如果是同行送修我也不会修的,我说了我店里缺G31  G41集成,想买都买不到同行不卖,这个是刚刚合作之初我问同行的,卖给我当料板我的板子一直都是在循环,从第一片板子起就开始循环换板客户的换下来修好继续换板,再修好再换板。。。。就这样循环下去的我就是想多几片备用的板子因为店里现在的都是独立的了,想换要加独显客户不一定同意价格,这个要是同行的我也不会修,就是自己买下来了修好继续换板卖这篇板子的同行说以后都找我修了换桥也换,我说换桥八十起步GB的,其实八十我都不想弄,我说客户不要的我判了死刑的你卖给我然后我自己修,他不同意了说我也可以给你修啊,修了他店里集成就多了几片,唉。。。好坑,80换桥给同行还是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楼主好功力和坚强的毅力啊,随便问下板子收多少钱

这个板子换出去要160以上,平常换板子我是150,看客户啦,有的客户不怎么说的我就一百八也有,刚前几天换了个AMD的集成的人家的是英特尔我换成了AMD还送了一个U3600和风扇350,也不算亏,我不想换的因为集成的他有独显,我一下没想到店里有一个客户换下来我修好的一片精英775独显的,350不亏,但是我觉得有点后悔,那个板子是我同学送给我的,真的是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呃。。。这个如果是同行送修我也不会修的,我说了我店里缺G31  G41集成,想买都买不到同行不卖,这个是刚 ...

同行换GB南桥好像都是80

网友:
楼主修板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店在哪里开啊?楼修这块板肯定花了不少的时间,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但是修好了这个板能卖多 ...

福建,卖多少钱也就一百多,但是重要的是你真的战胜了它这个我觉得应该高兴,我们都需要这样的锲而不舍不轻言放弃

网友D:
那也是,我在广州这边开店维修店(兼卖兼修)几年了,我们这边的G31也就卖8、9十块。一般电阻掉件多的,也都懒得去找,直接当板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也是,我在广州这边开店维修店(兼卖兼修)几年了,我们这边的G31也就卖8、9十块。一般电阻掉件多的,也 ...

那你卖点G31  G41的给我吧,还有AMD的集成的呵呵,卖给我要有维修价值的,别什么东西都死了给我大家都是同行我也芯片级,所以你要是想卖可以联系我,我的QQ541872190

网友D:
桥没有坏的G41、G31,MCP78你收什么价?

网友:
图纸两个版本的我都上传一下,这改版后的我本来想去找我自己回复的连接的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现在再传一下 P5KPL-A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没有坏的G41、G31,MCP78你收什么价?

加我QQ详谈,在这上面谈影响别人看帖也是给服务器制造压力

网友:
哎,太辛苦了,一般不想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