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4-06-20):
有个联想B450的笔记本,接口坏了,换了个接口,拿回去说键盘不能用了,k别的都是正常的,我想估计是没插好还是怎么了,结果一看插的很好,手上没有键盘换,给客户说键盘坏了,要换,客户同意,发了一个新键盘,结果装上去还是不能用,我晕,量键盘的各脚打值都是一样的,没什么问题,想是不是EC坏了,不管了,先刷个BIOS看看,下了个BIOS,刷机,再开机,键盘OK了,怪事

网友:
这EC是不是ISO引脚的  是的话它是受BIOS来编程的 呵呵

网友A:
我正在修个DELL  N4110也是键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修个DELL  N4110也是键盘不能用

把io芯片加焊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EC的功能全由BIOS来分配的 键盘是连着EC的 所以说刷BIOS就好了 正常的塞

网友B:
这个是EC ROM引起的KB不能用,很正常没什么怪的

网友:
B450 通病 就是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EC ROM引起的KB不能用,很正常没什么怪的

不是ECROM,是南桥BIOS,以前没见国

网友:
B450这机子修的少。这也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