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D灯管侧背光较亮

楼主(2014-06-20):
显示器型号:L2262wA,刚开始背光不亮,因为是第一次修LED的,所以就把液晶屏拆开看了一下,装好后,修复电源板背光,试机,发现LED灯条那边有一道高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拆开屏重装也不行,又不是脏了,请问下高手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维修?

网友:
重新再拆,背光纸 和屏幕 灯条没有按下去,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没装好,漏光了

网友:
没装好
漏光了

网友:
看样子 是像漏光了,led 灯条 不像lcd那样容易 碎掉 楼主放心重装一遍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好而漏光了。。折下装过。。

网友:
没装好,背光板。什么的。导光板,什么的,没有按到位吧

网友:
背光后面的膜不平。。。

网友:
重新组装一下

网友:
一看就是漏光了,考验你的耐性再来一遍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吧,应该是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