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bios

楼主(2014-06-20):
dell n4010 bios好机器备份的,绝对好用。

戴尔 N4010 M8 BIOS.rar

网友:
板号是多少的?我也正在找,我要i3独显的BIOS板号:DAUM8CMB8C0 REV:C

网友(2014-07-24):
我也在打BIOS,我的是独显的,上电自动就触发了,电流直接上到1。1A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是上电8声报警并代有两声开机报警,屏屏线,显卡都无果啊,正在找bios

网友:
这机器BIOS坏的应该蛮少吧

网友:
我的DELL N4010电路图没有呀,版号:DAUM8CMB8C0 。VE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