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进水机子不通电,查那些信号,

楼主(2014-06-20):
一般进水不通电查那些信号,3V,5V。还有那些呢,
进水

网友:
主要查电阻 电容 有没有腐蚀 的 这些处理好后 在查查 保护隔离 3.3 5v ec待机供电时钟 复位 lid acin 已经南桥的rtc电路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般进水不通电不查信号

网友:
测好了没短路的再通电 要不就换个板子吧

网友:
哪儿进水了搞死哪儿........

网友:
看时序自己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