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900待机有没有5V电压

楼主(2014-06-20):
M900 A3PCL(板号)
待机有3。3V,现在板不触发谁有图纸。求一份

网友:
谁有这份图纸请帮帮忙行吗?

网友:
图纸没找到啊  系统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A:
修不触发,先刷EC BIOS   再查LID电压 ,然后再看看EC的RST,再后就查EC的ACIN_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触发,先刷EC BIOS   再查LID电压 ,然后再看看EC的RST,再后就查EC的ACIN_OC#

谢谢你,BIOS已排除。我再查查。

网友:
修的真纠结,还没出结果

网友:
楼主是怎么排除BIOS的  有A1 _INTEL_MV_UMA的BIOS吗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