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 G41 拆风扇后 点不亮

楼主(2014-06-20):
主板个电压正常 跑吗DO
点不亮

网友:
问题就在CPU上,换个CPU试试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
重新装CPU看看 压下u座试试

网友:
或者是清洁下内存。。 或者是压下CPU的座

网友:
~~~我的是换了个风扇座不亮了 还没搞定呢

网友:
多半是CPU座虚焊,先换个CPU 测试下

网友:
是不是座空了啊 用力过大了吧

网友:
是不是CPU没放好呢

网友:
还有可能是 针脚搞晚了

网友:
搞过一个 座子虚汗了

网友:
你把cpu做弄开焊了吧

网友:
看12V口线有没有接好,再按一下CPU坐试一试,不行的话吧CPU那出来那橡皮擦一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