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4-06-20):
到手一块V星P43主板不过内存跑C7 摸主板没有发现发烫元器件。测量内存工作条件内存供电1.8V正常 两条系统管理总线3.3V 没有问题接下来测量SPD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等都没有发现问题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转移视线从简单的开始先写个BIOS涛声依旧。看来要动北桥了最近天气温度高 取下北桥主板没有预热好有点小变形太心急了。拖北桥的时候发现桥上面掉了两个点 最左边下面的两个点图片压缩了可能看不清楚。补好点做上去 问题解决。试了一下游戏没有问题 维修结束。

网友(点评):
这是北桥空焊过为了内存吗???

网友(点评):
想问下你是怎么想到是北桥空桥的?? 是量数据阻值吗?

网友A:
你是重做了北桥修好的吗??

网友:
桥掉点怎么补,求赐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重做了北桥修好的吗??

内存是北桥管理的

网友(点评):
哦。。明白。。。都正常就干桥试下。。。

网友:
是换一个还是重新植球啊?

网友:
重新做的北桥芯片、?

网友:
测量正常直接做桥

网友:
掉点可能不影响吧

网友:
掉点不能不影响吧,掉的那两个点是 用网片补上再全盘加热吗?

网友:
桥 左下角 有两个点 好像 掉底板了  怎么搞上去的   有碰到过 几片跑c7搞不定的

网友:
讲的太笼统了能讲的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