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电流0.9a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4-06-20):
v470 触发后 停在0.9a 不显示,测供电 发现没有vcc_GFXCORE集成显卡供电,测乌龟壳和控制芯片都没坏,没思路了 先刷了一下bios,后换了个cpu 故障照旧。查了会资料 说这个集显电压要在 南桥 发出powerok 后才会产生,用手摸hm65的桥发现很热, 会不会虚焊了?上bga 加焊完后,再上电触发 电流一路跳变 显示了。南桥易虚焊 是不是这个机子通病 有待验证。

网友:
可能是散热不好而到空焊吧。。。

网友:
这个是这个桥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你还算幸运的了,不用理MOS管。

网友:
MOS 坏的很多   桥虚焊不多见

网友:
是不是南桥周边小元件的问题?你在加焊南桥是被焊上了所以就可以上电了。

网友:
下次遇到 先考虑

网友:
虚焊会导致南桥狠热吗

网友:
发热也可能是虚焊吗,又长见识了,以为是坏了。

网友:
z这板子不会变形吗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故障差不多,明天加焊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