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7t-m lx3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4-06-20):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p5g47t-m lx3现在问题是开机不复位,但是偶尔开机又复位还可以跑码,跑到一半的时候就又不复位然后又马上复位又重C1开始跑码,偶尔能正常跑码亮机, 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种问题呀? 求解!!

网友(点评):
摸下主板有没有什么芯片热汤的。。

网友:
看看 有没有用

网友:
哦  补充一下,好像是要热机才跑码,冷机就报00不复位。

网友:
各位师兄帮帮忙啊。

网友:
查时钟信号的开启

网友:
桥开焊了吧

网友:
这型号的机。时钟比较爱坏。。你留意下时钟的工作

网友:
这主板现在修好了,换南桥解决的, 谢谢给位了。

网友:
桥开焊了---

网友:
加焊不行,换的南桥跟客户报价200元他同意换了,这客户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