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不定时黑屏求助

楼主(2014-06-20):
965 芯片组 HD 2400 的显卡 独立显卡板的 那种 有时候 烤一天都不会黑屏 有时候 几分钟就黑了 显卡已加焊 无效 我把外显 和内屏 同时 插上 黑屏的时候 也会 同时黑 但是的黑屏 后并没有死机 ,大小写可以控制 关机也可以听到 关机的 XP音乐 有那为遇到过 麻烦告知小弟一下 谢谢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
换个新显卡,A卡加焊没用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跟北桥 有没有 关系

网友:
那就先 换个显卡吧 不行的话 搞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