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780VM-M2四声长报警

楼主(2014-06-20):
裸板只插一个处理器通电一直四声长报警,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使用诊断卡提示D4,还是四长报警,不上内存还是一样的报警

网友(点评):
你不接内存看看。。

网友A:
楼主,你这问的都不全面,让怎么解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问的都不全面,让怎么解答呢

是这样的问题啊,现在不晓得是哪里的问题,会不会是处理器?

网友(点评):
怀疑就换个试试。。

网友B:
接个内存看看。。不行查下电压。。都正常就刷BOIS

网友C:
上內存看看还报不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个内存看看。。不行查下电压。。都正常就刷BOIS

问题是主板点不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內存看看还报不报警?

内存换了二条还是报警,在其它机器上内存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D:
查主板各供电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主板各供电  不行就刷BIOS

主板点不亮也可以刷BIOS的吗?

网友(点评):
可以,,拆下用BIOS机器刷啊。。。

网友E:
检查内存的条件,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内存的条件,换U。。。。。。。。。。。

好的,谢谢!不晓得是不是处理器引出的,看着主板上的IC表面都没有问题

网友:
换内存还是报警的话,查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跑D4应该还没有检测到内存。

网友:
估计是 CPU  集显

网友:
看一下内存的SPD供电是不是没有,是不是这路线烧断了,他细看看板了

网友:
内存电压工作正常不

网友:
先测测电压

网友:
你还是查下内存的几大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