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啊,进不了桌面。

楼主(2014-06-20):
同事一台电脑,开机只有风扇转,什么都没有显示,换了CMOS电池后终于好些了,开机:提示PXE-MOF: Exiting PXE ROM,设置pxe关闭后重启,还没进入桌面。也就是进度条部分,进度条 是显示出来了,但进度只显示三、四格的样子就卡住了。内存动过应该没有问题。急。

网友A:
试一下能进pe吗,   可以的话进pe右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   选择IDE   ata/atapi的选项,看看能不能选择双向通道,   IDE的那个选项

网友B:
系统问题  硬盘问题  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能进pe吗,   可以的话进pe右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   选择IDE   ata/atapi的选项,看看能不能选 ...

改成IDE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  硬盘问题  都有可能

等 于 没 有 说。

网友C:
从BIOS中禁止网卡启动系统试试,我的就是网卡坏了这么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BIOS中禁止网卡启动系统试试,我的就是网卡坏了这么显示的

不是的,不过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什么问题导致的 。。。。。 是系统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说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