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5 加电掉电

楼主(2014-06-20):
开机加电到0.35 然后开始掉电 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一样的  少走弯路  版号:JE40 HR MB 10267-4

网友A:
COMS电池有没有电压的

网友B:
cpu供电正常吗 这个机器有很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正常吗 这个机器有很多是北桥的问题

桥是hm65的  用风枪吹一下  电流会上升到0.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有没有电压的

coms  电压有的

网友:
CPU电压出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