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ATX电源,可以用直流稳压电源代替吗

楼主(2014-06-20):
      本人小白,刚接触到跑电路,手里只有一块技嘉主板,和一台高精度直流稳压电源。请问各位可以将直流电源的输出接在主板的5VSB电源和地线上吗?这样好通过测电压进一步学习,可以的话,电流档要调到多大,电压档应该是5V吧?

网友:
楼主就是我的学习对象

网友:
可以,但电流只要一点点儿就行,注意只用于待机5V,

网友:
最基本的电源怎么能没有

网友:
可以试验一下的啊,反正是坏板子,只是效果如何就难说了。

网友:
修板连个基本ATX电源都没有。。?

网友:
            不多说  先去买个电源再说

网友:
没试过,希望楼主实验完后告诉我们经验啊。

网友A:
问下楼主如果没有互联网,在电脑上挂个蜘蛛网是否也可以逛逛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如果没有互联网,在电脑上挂个蜘蛛网是否也可以逛逛迅维网?

我还是买了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