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舟天运F2000D12不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4-06-20):
手头有台神舟F2000D12的机器。外接电源可开机,电池管理那里一直显示电池正在充电电量为零。现在怀疑有两种可能:1电池坏了;2主板充电电路坏了。手头没有可供代用的完好电池,请问可以从主板连接到电池的那几个接触点的电压上分析出是否充电电路损坏吗?

网友:
补充一下:我外接电源时实测得主板上几个触点电压分别为:0v 0v 3.3v 3.3v 3.3v 3.3v 1.8v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电池坏的很少,把充电IC 和MOS管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