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08HA有复位,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20):
          这个上网本是二修,拆开里面乱七八糟的,但好在上家没有动BGA只是到处加焊了,图纸没找到,买个,(下面会附上)到手检测,基本电压都出来了,PLT_RST#也正常了,飞上诊断卡测试,确实复位正常,但不跑马。
          这样子就先刷个BIOS吧,可恨的是这个上网本原件都用的小号。。BIOS芯片都与众不同,跟八爪鱼场馆一个样,飞线刷吧!

飞的我晕头转向!本来飞这个诊断卡已经够晕了。。。。
飞线成功刷上,遗憾的是还是不跑马。。。没思路了。。。
虽然有了图纸,但板没元器件号啊!!!!根本没办法看,板子又小,巴掌大!
既然复位有了,就到处打电压吧!(这是我的思路,,比较简单,如果某个应该有电压的地方没有电压,或者电压与常见主板电压不相符,那么很可能可以顺藤摸瓜找到问题)
就好比这块1008HA,当打到北桥边上这个稍微大点的电容时发现问题,电压值0.56V,想想好像没有地方有个0.56V的电压吧?
可惜这板子没有标号啊!尼玛慢慢对图纸吧,发现这个0.56V是从一个五脚芯片出来的!接下来就麻烦了。。。看看板子有几个这样的器件,然后图纸从头看,然后对照一个一个排除!  我这板子有两个这样的五脚芯片,一个输出3.3V,一个输出2.5V。知道了这个就好办了,测量板子另外一个一样的芯片,输出为3.3V。那毫无疑问,这个芯片应该输出2.5V的,现在是0.56V明显不正常!找到问题了。。。。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可惜检查PR313 PR312都正常

芯片也不好找,没代换。。。无赖之下只能出绝招了。。。。
坏板剪下1117,我外接个2.5V上去。。。。。。
事实证明就是这个2.5V没有的问题:

哈哈,各位看完加点分啊,加分又不是加自己的分~每天有额度~小气干嘛呢~~~
我再附上图纸跟BIOS吧!
图纸:

网友:
我要脸 -1 骂人

网友:
刷个bios也要飞线,真麻烦

网友:
工欲善必先利其器

网友:
楼主技术好厉害啊,学习了,什么时候才有楼主那样的水平啊

网友A:
1117是个什么,出2.5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是个什么,出2.5V的芯片?

你真的不要脸啊,连1117都不知道?1117-2.5   1117-3.3  后面是数字表示他的稳压值,不懂就要虚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