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铭瑄主板跑马cf维修

楼主(2014-06-20):
  今收到铭瑄主板一块、集成ms-n68、拿过来时同行说是反复跑内存不过、自己上检测卡看情况、跑马到cf就不动了、一般到cf就说明cpu已经工作了、所以各路供电一般都正常了、以前听师傅说过cf一般是晶振性能不好造成的、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拿示波器测量晶振波形、结果测量结果是乱波、确定晶振应该有问题、拿万用表点了下晶振后竟然跑码完成了、再次关机测试、又是到cf、果断把晶振换掉、然后反复测试、正常亮机、第一次修主板、讲的不太详细、请谅解

网友A:
晶振两脚有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两脚有压差??

都差不多0,2多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5-03-30):
这算运气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