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 _X 主板复位直接连到桥吗?

楼主(2014-06-20):
华硕P5LD2 _X 主板复位直接连到桥吗?
这块主板PCI A15没有电压。时钟有。  查点位图直接进桥了,没有发现有上拉电阻。请问是不是桥有问题?
谢谢,

网友:
只是复位没出来 不一定是桥

网友:
其他复位有,PCI没有就是桥挂了

网友:
肯定有条件没满足啊   pg信号   时钟开启最后才出pg的